楼主(2010-11-11):
我公司是从事光伏玻璃制造生产的,,,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又是个菜鸟,,特上传帖子请教高手,,
原因是这样的,,我公司的生产线是半自动化的控制,,设备的运作是逆流程连锁的信号,,最近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第一道工序经常无缘无故跳闸,,我检测过线路,,电源和信号都没问题,,第一到工序的设备也没问题,,第二到工序的设备也正常运行,,信号输送也正常,,想不通是什么原因??特发帖子请教高手,,有知道怎么处理的或建议,,请赐教,,本人感激不尽,,谢谢。。QQ290446327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跳闸?什么跳闸?

网友B:
短路,接地

网友C:
你发一个图上来,大伙帮你分析!光说别人也不知道你故障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D:
要把问题说得清楚,才能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把问题说得清楚,才能回答。

网友F:
没看明白是什么问题,只知有跳闸,描述不系统

网友G:
不熟悉该生产线,所以无法针对性的意见。
如果设备、线路、信号、电源均未发现问题,仍跳闸的话,可注意一下开关有无问题;
若一时找不出故障点,则需耐心观察,分析故障出现时的有关情况,再作判断。

网友H:
无缘无故跳闸,跳空开还是调漏电保护?

网友I:
现象描述的不具体,也没有相应的手段去试解决。别人也无能为力

网友J(2011-02-10):
问题没有说清楚
找到所有跳闸原因,逐个排除

网友K:
情况描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