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救命!

楼主(2010-11-11):
小弟新手,请教大侠:

在一故障变频器中将2个220V灯泡窜入主电路中,由于电容的N端后有装电流互感器,母线的就比较短了,故将灯泡窜入P与逆变之间,即以前快容的位置。

不接负载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启动初期,频率约为2—5HZ时灯泡教亮,过后灯泡微亮发光就时隐时现的,一直到频率升到50HZ,灯泡光非常微弱,不细看看不出来。

频率到了50HZ先用数字表交流档分别测量UVW之间电压,平衡的,380左右很小的波动;再换直流档检测,发现3相之间有120V的直流成分,三相平衡的。

再用数字表直流档检测UVW与N+和N-之间电压情况得出:

1 数字表红接p时黑笔分别测UVW值均为380-390间波动,数字表红笔接N,黑笔分别测UVW值均为0
2 数字表无论黑接P或N,红笔分别测UVW值均为150-160之间。

还望前辈不吝赐教,小第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一个问题发了三个地方,我的邮箱,我的博客和论坛,我早已在博客中回复了,去那里看看吧。等下,可以将博客中的回复转过来。大家也可以共同议一下。

网友A:
我想楼上的题目写错了,应是“求教”,而非“求救”,因为你问的问题,我回答的问题,均与“救援”扯不上关系。对不?

用串入灯泡法,目的是检测驱动和逆变电路的好坏,而在检测中,还能起到限流作用时,异常时能起到保护IGBT不被损坏的目的。

变频器硬件电路有差异,和使用万用表有差异,均会得出有差异的检测结果。有的变频器串入灯泡空载时是不亮的,有的即使空载,由逆变硬件保护电路,仍能产生数十mA安由P至N的电流,因而灯泡是能点亮的。我推荐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因低内阻,无存储效应,可以得出较准确的测量值。若三相输出交流电压正常,平衡时,用万用表的直流挡测量,应为0V(但因指针式万用表内部测量电路不同的缘故,有的偏能测出一定的电压值!);三相不平衡输出(故障状态中),能测出直流电压值。用一般的数字表,无论输出电压高低,则很可能显示超量程!

显然,正常输出时,如以黑表笔搭N,测得U、V、W均应为260V,即520V电压的一半,若为0V或500V以上,说明某路IGBT管子没有导通。这是推论所出,正常情况下,U、V、W如同P、N之间的中点,两管导通(分压均衡)时,当然有供电电源的一半电压。

如果万用表如变频器都不相同,每个人测出的电压情况,也许是不相同的,相同的客观条件下,得出测量结果才是相同的。

但有一个基本的准则:三相交流电压输出平衡,测量三相直流成分(假定有的话)也是均衡的,说明逆变电路及驱动电路是好的。就不要管灯泡亮灭或其它的细节不同了。那可能是电路差异或万用表的不同,得出的结果。进而推论,直流成分似乎不该有的,但三相都有,且均衡,不可能三路都坏且坏的程度一样,极有可能,是万用表测量得出的“假象”,或硬件电路有特殊的地方。

如果将变频器逆变实际电路与你测量所用万用表的内部电路结合分析,往能得出正确结论。

有人会问:万用表的测量电路,表与表不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甚至差别相当大,问题就是这里。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唯一的测量结果,要掌握基本准则,不要为一个硬性“指标”所局限。

电路的好坏,能做到自己有数,也就是了。这么说,万用表,是我们可依赖的,但不应是我们绝对依赖的东西,终极的判断标准,在我们的心中,最后的依赖,还是我们的心灵(或者说大脑),不是吗?万用表,仅仅是个辅助工具,关键还在主人啊,有时候,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万用表测得的,也可能是假象啊。

从交流的构成成分看,是由正负两个相等的直流构成构成的,所谓交流当中有直流,但当两个直流成分均衡且快速变化时,万用表就不该再测出其中的直流成分了,从U、V、W三端子之间能测出直流成分的万用表,其电路的合理性,就有了问号了。但相当多的万用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人指出,是测量电路不完善或电路存在错误。

也就是说,我们正在使用的东西,公认是成熟的没有问题的万用表,可能会得出错误的检测结果。如能从交流电压中测出直流值来。

拉拉杂杂说了以上,不知小老弟,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网友B:
好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