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年初黑龙江华控的刘工就曾经找过我,介绍过这个型号的人机界面。但当时比较忙,就搁下这件事。直到10月末刘工再次来找我,并且带来一个屏体让我试用。此时我有时间,便欣然接受。
拿到手的人机型号是TPC7062HT,应该是mcgs公司最低端的产品。上正面和反面的照片。
正面,倒影里是我的小DC柯达C875。

楼主:
怎么了,图片就是传不上去呢?本来我就懒,还专跟懒人做对。

背面。可以看到系类应该是nTouch,公司起的名字叫“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型号是TPC7062HT。
从接口来看,这款有四个接口:24V电源接口;一个com通讯口;两个USB口,一个是A型一个B型,通常传程序的是标示为USB2的方口。

耐心等待啊,我还没接着做呢。

网友A:
呵呵,今天刚刚调了一个tpc1062k 和西门子343-1 lean 的通讯。感觉很不错。

网友B:
楼主,你的图不是传上去了吗,不过只有一张

网友C:
呵呵,我这边免费的..只要我要.随时可以送来...! 我都拒绝了......! 挡不住,来了三次. 我收了一个,用到了工程上.感觉还可以.说能用的话,再送我一个. 呵呵,我有点怕了.送来的东西可靠么...  自己用时间去验证吧... 送的还是10寸的

网友D:
楼上的不用怕,去年送了5000套出去了,不过是TPC7062KS.

TPC1062K是今年刚出来的产品。

他们一般是通过送屏来拉拢客户关系,呵呵。

网友E:
我用过,感觉还不错,编程也容易上手。

楼主:
图终于传上去了,还是在IE下好使。
所需的工具,屏体一个,24V电源一个,usb下载电缆一根(一头扁,一头方的),计算机一台,安装光盘一个。刘工给我的是裸机,所以上mcgs网站下载所需软件。
www.mcgs.com.cn这个 是他们的下载网站,没有屏体如果想学习一下也可以在这里下载。
图中绿框中就是我下载的版本,是针对嵌入式的软件,另外mcgs还有pc上的组态软件,注意不要弄混了。

网友F:
我用的是 TPC7062ks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 TPC7062ks  呵呵
现在KS的已经没有了,只有K机型了。

楼主:
软件下载完是个压缩文件,解压后是个安装包,双击autorun文件,出现如下界面:
然后选 安装组态软件,一路回车法即可,再把设备驱动安装好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D:
tigermu老哥,您更新太慢啦!

楼主:
屏体上电
当上电以后,启动后会出现这个进度条,用手点击进度条会进入到系统选择中,否则进入到用户的工程项目中。
上图是启动属性。
这是启动属性里系统维护进入的总界面。

楼主:
系统维护的各个选项
存储参数配置
打印配置
设置密码

楼主:
系统维护的各个选项
关于备份的选项
恢复出厂设置
存储数据的清空

楼主:
wince系统自带的一些功能
wince系统中的程序项的程序,如果这个有网卡的话看样子可以上网。
控制面板里的选项,比较遗憾的是,没在这里找到屏幕保护的选项,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楼主:
下载程序
当我把usb线插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只是有个u盘的指示在任务条里。但是我下载程序没有成功,通讯没有连接。我到设备管理器看到mcgs usb那个有个叹号,但是我也找不到驱动程序,后来实在没招了,重新启动xp居然就好了,这里觉得mcgs没有做好。usb是芯片型号也不知道,其实可以单独给一个驱动,免得重启系统。
连接方式 usb
联机运行
工程下载
这是我下载程序时的选项。
下载完成后的界面。

通讯好不好使,可以点 通讯测试 按钮,下面将有提示。
不好使,你可以重启一下计算机,也许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还没自己建工程,这是进入mcgs软件里默认的工程,下载的就是它。

网友D:
是可以上网的。可以当电脑用。

网友G:
楼主高人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屏多少钱一个,,,我想买一个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高人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屏多少钱一个,,,我想买一个学习用,,,,
应该是千元出头。

网友G:
有二手的吗????偶现在很穷!!!!

楼主:
非常抱歉,偶不是卖这个的。偶只是mcgs的一个潜在用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