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判断与检查方法

楼主(2010-11-11):
超声波清洗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时,一般常见的是以下七种情况,下面进行分析和检测:
  一、超声波清洗器的保险损坏:在开机后如发现无电源显示,无动作,首先要看电源座内保险是否损坏。
  分析:有可能是用户接地线与火线或零线混用,并没有接地(本机地线是与机器外壳相连接),还有可能是机器短路,元器件老化出现短路现象,导致保险损坏。
  检测:拿出保险观看,有无断裂,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是否断开,更换新器件。

  二、换能器损坏:
  分析:可能因长时间处于开机使用状态,温度会逐渐上升导致胶体融化换能器脱落或换能器陶瓷部分断裂。检测:用摇表测量换能器的绝缘强度,绝缘强度在200MΩ以下已无法使用,须换新的换能器。
  换能器的内部陶瓷也会由于长期使用出现断裂,使其不能正常工作。

  三、超声波清洗器的功率管损坏:
  分析:主板上的功率管会因为超声波清洗器长时间不间断使用或清洗液体太少长时间使用,使功率管出现短路情况。
  检测:当功率管在主板上连接式,用万用表测量功率管两侧管脚的阻值,正常情况下应在22Ω左右。拿下功率管后(与主板断开连接),测量其各个管脚间应是不通的。

  四、稳压管损坏
  分析:稳压管的损坏一般是在功率管阻值小或短路后,开机造成的,其本身是极少损坏的。
  检测:根据二极管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至。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阻值70Ω左右,反向∞。如数值偏差过大或正向阻值也是∞,更换新稳压管。

  五、桥的损坏(二极管整流电路)
  分析:同稳压管状况
  检测:同样根据二极管特性(桥本身就是由二极管组成)

  六、控制板的损坏(可调超声波清洗器)
  分析:长时间连续工作,元器件老化有关,还有和有时会渗入清洗液有关。
  检测:在机器不工作情况下,断开控制板与主板的连接。把主板通电,如机器工作,则表示控制板损坏,需要更换。

  七、电感、隔离变压器的损坏
  分析:由于超声波清洗器长时间工作,电感,变压器属于散热元件,其本身有可能会因温度过高而融化,烧毁,造成短路。
  检测:电感、变压器的损坏,大多数情况下直观能看出烧坏的痕迹,更换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