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11):
现在工厂的很多设备都是用触摸屏做人机界面。如果某台设备的触摸屏打破了,看不到界面就无法操作,买一台新的触摸屏来,怎样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呢?怎样灌入程序和参数呢?
如果原来那台坏的触摸屏程序读不出来该咋办?
请行家们给予详细指导!谢了!!

网友A:
有备份,下载备份。

没有备份,原屏还可以读取的话,读出,写入。

没有备份,原屏还不能读的话,花钱找人重写。

网友B:
另外个办法就是:更换损坏的显示板或触控板~

网友C:
如果只是液晶部分坏了,可以更换部件。

网友D:
都看不到界面了,确实是比较难哦!
如果使用的是我们宇电的人机界面就好,因为宇电的人机界面与仪表是分体式的,人机界面坏了,仪表还可以继续使用!两者互不影响!!!
欢迎来访:www.xm-yudian.com 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人机界面,供您参考!!!

网友E:
你厂用的是哪款?

网友F:
这个可以叫原供应商提供呀,一般你买他的屏他就会给你写好的

网友G:
如果只是液晶部分坏了就更换这一部分就行了。但是价格和换个新屏差不多。如果损坏严重那就只有找厂商了  现在一般程序都有密码不好上载

楼主:
现在一般程序都有密码不好上载

楼主:
供应商能给你编程序吗?
他又不是设备的制造商,他又不知道工艺要求和工艺过程,界面是啥样子他哪里会知道,供应商能给你编程序吗?
唉,麻烦也,麻烦!!

网友H:
那只能花钱让人重新做了

网友E:
呵呵;设备供应商一般会让你重买个;

网友I:
找你的设备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