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三菱A540 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反馈部分一个三极管,(不知是不是三极管)。上有两排字,上排是93下排是34。请教下这个是什么管子,我装了个431上去不行。但是我不知是不是买错了。我这431上印的是3B。

网友A:
93贴片晶体管:型号,DTA143TUA;封装型式,SC59;主要参数,PNP三极管,发射结并联10k分压电阻一只,耐压50V,额定工作电流100mA。
是不是这种管子,楼主可依据该器件在电路的电源接法,在电路所起作用,分析一下。
不一定是这个管子,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34是型号,则为NPN/PNP复合放大管,内含两只发射结分压电阻,还是要据处于电路中的位置和接法来确定。或者9334才是完整型号?如果只有93或34倒便于确认了。拿不大准啊。
好,等待知道这管子型的朋友,来解答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找到了一只同型号的管子是好的。从测管压降来看不是PNP,也不是NPN三极管,它在电路中的接法如下。三脚接在两只10K电阻对5V的分压上,一脚通过一只光耦和一只470欧电阻接到+5V,二脚接地。很像是一个基准电压源。

网友B:
我看了下实物,板上没有你说的东西,提问要说清楚,一般有个Q1,IC2之类的编号吧。三菱的反馈不是431,类似功能的1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