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零线的线径一般怎么选取啊,与火线线径相比。

网友A:
单相供电时与火线线径相同,三相四线时选火线线径的50%以上。

网友B:
单相供电时与火线线径相同,三相四线时比火线线径降一级(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

网友C:
支持楼上说的,单相相同,三相不能小于相线的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相供电时与火线线径相同,三相四线时比火线线径降一级(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

同意!

网友E:
三相四线时比火线线径降一级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单相供电时与火线线径相同,三相四线时比火线线径降一级(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
是这个理

网友H:
学习了,各位大虾是否能提供对应标准作为参考?

网友I:
零线最好是越粗越好了

网友J:
二楼说的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单相供电时与火线线径相同,三相四线时比火线线径降一级(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L:
零线截面的选择是根据相线电流来选择的。相线电流的信息来源于三相电源的容量

网友M:
同意二楼说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单相供电时与火线线径相同,三相四线时选火线线径的50%以上。
一般情况可以这样。但特殊场合(如谐波等)就不一定了。具体请参考规范。我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