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1) 安装电加热电缆应采用铝胶带粘贴,一则增大散热面,有利于热传导;二则方便安装。其方法是:先清楚电加热电缆途径处的油污、水分,最好能用汽油揩清。首先每隔八十厘米,用固定胶带将电加热电缆径向固定,然后敷设复盖铝胶带,最后将胶带用力抹压,使电加热电缆平整粘贴在管道表面。
2) 电加热电缆最小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其厚度五倍。
3) 安装电加热电缆附件时,应将电加热电缆留有一定富裕量,以使下次检修重复使用。
4) 除自限式电加热电缆外,其余型号电加热电缆不允许叠绕、交叉、避免造成交叉处过热。
5) 安装电加热电缆碰到锐利的边棱要先垫上铝胶带将其锐利处打磨光滑,以防将电加热电缆外层绝缘划破。
6)电加热电缆应紧贴管道表面,以利散热。
7) 安装恒功率电加热电缆时,由于恒功率电加热电缆在整个长度上是一段段发热节组合而成,剪切时须特别注意电热带上发热区确保发热部分控制在需伴热的部位。
8) 施放电加热电缆口寸不要打硬折或长距离在地面拖拉。
9) 由于自限式电加热电缆带发热芯料系导电材料,在安装时电源铜线应加套管,以免短路。
10) 电加热电缆配电系统应具有过载、短路、漏电保护。
11) 安装防爆加热电缆必须严格按照GB3836.2-2000产品标准执行。

网友A:
没有使用过电加热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