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看看这段程序错在哪里了啊

楼主(2010-11-12):
晚辈刚开始学 还望前辈们多多指点

网友A:
每20秒,Q0.6闪一下,定时器T39,T41永远不会触发。

楼主:
您一说我发现了一个错误 应该吧T38的常闭触点放在右边靠近线圈的地方 这样T38时间一到M0.1就会失电 这时Q0.6(小灯)亮了20秒 与此同时T39与T40构成的闪烁电路就会开始工作 小灯闪烁30秒后就灭了 我想知道的是像3楼那样的接法对吗?

网友B:
编程思想有待提高啊 呵呵 你这个 可能 可能 可能 会导致程序运行出现问题

网友C:
那你改后 岂不是让T38变不会来了??每次启动,Q0.6就亮着,T38到时间后,再过3ST41动作,q0.6灭掉,T38,T41就一直计时,直到停止PLC运行

网友C:
楼主打算作个怎样的闪烁电路啊??

楼主:
这只是一部分 这段程序的目的是让Q0.6亮20秒后闪烁3秒再熄灭

楼主:
这是前三段程序 下面还有2短

楼主:
就这些 这是一个交通指挥信号灯的控制 控制要求:Q1亮25s与此同时Q6也亮,亮20s后闪烁3s再熄灭 接着Q5亮2s 2s后Q5 Q1熄灭 同时Q4 Q3 亮 Q4亮30s Q3亮25s后闪烁3s后再熄灭 与此同时Q2亮2s后熄灭 这时Q1Q6亮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