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et MF开发板学习-20】蓝牙遥控智能小车(手机模式)

楼主(2010-11-12):
无论是用wifi还是用gprs遥控小车,目前都离不了pc这个中转站,并且pc还得借助zigbee通道和小车通信,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此遥控平台的构建代价。以前在研究irobot机器人的时候,用过其配套的蓝牙模块,可以通过pc上的蓝牙连接,远程控制irobot(相关文章《
用mf控制机器人
》)。目前大部分手机也都支持蓝牙接口,所以基于此,我们借用irobot的蓝牙模块,就可以用手机直接遥控智能小车了。
不过问题来了,原蓝牙模块是和irobot配套的,其模块供电、串口连接等问题不用考虑,直接插入25针的接口就可以了,而我们想单独使用,必须搞明白蓝牙模块的25针的各个含义才成。很可惜,蓝牙模块本身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资料,幸好我们有irobot的25针接口资料,可以反推蓝牙模块的pin脚信息,说明书上pin1为rxd,则蓝牙模块的pin1就应该是txd,同样道理pin2为rxd。
最终的pin脚定义及与开发板接线如下:
序号
蓝牙模块
.net mf开发板
1
2(rx0)
pa2(usart2_tx)
2
1(tx0)
pa3(usart2_rx)
3
25(gnd)
gnd
4
8(vcc)
3.3v
注:蓝牙模块要求5v供电,开发板上比较容易引出的是3.3v,实际测试发现3.3v也能使蓝牙模块正常工作,另外蓝牙模块的串口为ttl电平。

好了,小车这边的蓝牙模块我们已经接线完毕。下面我们开始配置手机上的蓝牙模块,下面就是手机蓝牙模块的设置步骤(注意,需保证与小车相连的蓝牙模块上电)
①     、进入设置面板,选择蓝牙模块并进入;
②     、选择添加新设备;
③     、扫描周围的蓝牙设备;
④     、发现蓝牙串口模块;
⑤     、进行连接,并输入连接密码;
⑥     、选择串口服务,单击“完成”按钮;
⑦     、进入com端口面板,选择新建发送端口;
⑧     、选择新建串口的设备为蓝牙串口设备;
⑨     、选择对应的串口,并单击“完成”按钮;
⑩     、运行蓝牙操控程序(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串口程序);
手机的系统为windows mobile 6.0,相关代码如下:
   namespace wmbluetooth
   {
       public partial class frmmain : form
       {
           //串口
           serialport serial = null;
           public frmmain()
           {
               initializecomponent();
               serial = new serialport(com7, 57600, parity.none, 8, stopbits.one);
               serial.open();
           }
           private void btnforwar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write(0);
               serial.discardinbuffer();
           }
           private void btnlef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write(1);
               serial.discardinbuffer();
           }
           private void btnrigh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write(2);
               serial.discardinbuffer();
           }
           private void btnback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write(3);
               serial.discardinbuffer();
           }
           private void btnstop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write(4);
               serial.discardinbuffer();
           }
           private void frmmain_clos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close();
           }
       }
}
小车上的代码其实和上几篇的文章类似,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蓝牙模块要求的通信波特率为57600,具体代码请参见《
zigbee遥控智能小车
》。
一切配置停当后,运行手机上的程序,我们就可以直接控制小车了,和gprs和wifi方式不同,这次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带到室外,去尽情演示和控制了(前两个你也可以带到室外,不过前提是要带上那个中转站--pc)。
相关视频(这是gprs的视频,控制方式相同,不过蓝牙控制要比gprs控制速度快多了):
http://video.sina.com.cn/v/b/40307740-1804832611.html

附记:
在讨论组发表相关图片后,有网友说irobot的蓝牙模块太大了,此外考虑到irobot的蓝牙一是价格比较高,二是国内很难买到,所以我这边测试了一款小巧实用的蓝牙模块,效果还不错,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注:此蓝牙模块的通信波特率为9600,默认配对密码 1234,采用这款模块,记得把相关波特率由57600修改为9600。
(1)、小车底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838776
(2)、四路直流电机驱动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717808
(3)、.net micro framework开发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17999726
(4)、蓝牙模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333868680

 注:需要红牛开发板固件在 v1.0.0以上
本文源码:
http://www.sky-walker.com.cn/yefan/mfv40/sourcecode/wmbluetooth.rar
本文源码:
http://www.sky-walker.com.cn/yefan/mfv40/sourcecode/bluetoothcar.rar
mf快速参考:
.net micro framework 快速入门
mf中文讨论组:
http://space.cnblogs.com/group/mfsoft/
微软官方论坛:
msdn微软中文技术论坛(.net micro framework)
开发板简明手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938f630100kh0k.html
【低价开发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17999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