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如题,接地线后,设备对地18V电压,变频器也没给出故障提示。问一下这个是漏电吗?
在另个变频控制设备上也由此问题。
还有,变频输出的三相,其中任何一相对零都是370V的电压,是不是就这样啊。

网友A:
我可没见过!怎么那么高的电压时!是不是你的表不准了呀!

楼主:
呵呵,怎么可能哦。
正常穿鞋的情况下手摸设备没事,如果身体有接地,就会有触电感觉。

网友B:
电机有的660V电压是不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电源波形为畸波,而非正弦波,所以在电机外壳与地之间会有电压产生,这与变频器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外壳接地后就好了!

网友D:
楼上看清楚!已经接了地线!

应该是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

网友E:
接地电阻过大了吧?

网友F:
接地虚接了吧。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G:
多半是接地不良,还假接吧

网友H:
肯定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电源波形为畸波,而非正弦波,所以在电机外壳与地之间会有电压产生,这与变频器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外壳接地后就好了!
这个我比较看好,我说的是接地后有18V电压,没接地17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