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时钟

楼主(2010-11-12):
我想给一台设备加段定时保养提醒,程序都写好了,但忘记了时钟如何校正,请各位给帮个忙。谢谢!!!PLC为:FX1N/FX2N两种

网友A:
编程软件 在线 中选择 时钟设定

楼主:
到了保养时间可以提醒。

网友B:
1、用时钟写入指令;
2、用FX1N-5DM(不适用于FX2N)、FX-10DU等直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