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我用的是计算机的串口与S7-200联接,试了好多次就是联接不上.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请教下各位....多谢

网友A:
不知道,帮你顶,请问你的签名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B:
看看这个   你的设置时不是图片中的这样

要是 就用这个 搜索

再不行
有可能是你的COM口坏了   我的就是用着用着 COM 口坏掉了   现在用USB的呢
还有可能是你的线坏了
再有可能就是你的软件不好用了   需要重新安装
(我发现原来的卸不下    装不上   最后重新下了一个   好装了    再有  重做系统可以重装  但是你要养成东西不往C盘里弄的好习惯  那样重做系统就不是问题了)

以上是本人使用过程中遇到搜索不到PLC 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你的电缆是原装的USB口?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啦!现在可以了
是我把那PC/PP Icable 设错了

楼主:
回复二楼,
在用管理后台,注册信息管理区-----论坛图片,签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