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安装是时候那个监控我没有打钩, 其它的都钩上了, 创建新工程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我记得以前都可以的, 而且有一次我在网吧还装上还用过了, 百度离有人说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那网吧的系统号不到哪里去吧。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人品~~~不是什么系统,就是一个人品问题。

为什么我帮人无数,然而却一次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的系统是正版的?

网友B:
应该是里面有文件丢失了

网友C:
在找一个,三菱的太多了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

网友D:
重新安装就行了

网友E:
如果再不行 卸载8.86重装个英文或7点几版本的吧

网友F:
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我通过艰苦的摸索最终解决了问题,不知能否适用于你。

不能建立新工程具体的解决方法如下:

首先卸载已安装的软件,卸载的时候最好采用Windows优化大师的智能卸载进行卸载。可以重新安装后再次卸载,以便于干净、彻底地卸载。

然后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通过“编辑”——“查找”,在查找目标中填写“MELSEC”,然后点击“查找下一个”(见图一),把与“MELSEC”相关的主项和子项都删去。

接着再通过“编辑”——“查找下一个”(见图二),通过逐个查找,全部把与“MELSEC”相关的主项和子项都删去,包括: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GPPW\MENU”中的“MENU”整个主项也删去。

最后就再次安装编程软件。

说实话,删除注册表中的键值要有耐心,不能粗心大意,删错了有可能会使整个系统崩溃,因此要做好注册表的备份。备份的方法是在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中选择“文件”——“导出”——选择保存的路径和名称——点击“保存”。

为了能使用 三菱8.86编程软件,我足足花了八个多小时,一条一条地查找并删除有关的子项和主项。

网友G:
楼上的方法没有试过, 我只试过重装系统后再装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几个版本轮流重装了好几次,现在出现,以前各系列三菱设备备份的梯形图都能打开的,现在有一部分Q系列打不开.放在别人的电脑都打了开.

 请问7楼  注册表编辑器 在哪里点击打开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几个版本轮流重装了好几次,现在出现,以前各系列三菱设备备份的梯形图都能打开的,现在有一部分Q系列打不开.放在别人的电脑都打了开.

请问7楼注册表编辑器在哪里点击打开啊

打开系统盘(通常为C:盘),进入“Windows文件夹”,找到“resedit图标”,双击该图标就能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了(见下图)。

或者从“开始”——“运行”,在“运行”窗口的框中填入“regedit”,然后点击“确定”也可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网友H:
多谢10楼,按以上操作获得成功.就是删注删表时过程太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