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液压弯管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如图弯管机 在多角度模式下弯管 实际弯管的角度总比设定的小0.1 实际弯管角度只能比设定角度大 如果小的话下面的动作就会混乱 还有在半自动模式下模具不能夹紧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可能是角度编码器出了问题,磨损或者是皮带松了。不过不知道你的角度编码器到底是怎么装的了

网友B:
看看同步带是否松紧合适。

网友C:
角度编码器是否为Y轴编码器?我们这里的是一个电位器.................
X轴用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