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哪位高手帮我画一张能够自动保压的压滤机地区控制图,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油缸压力上下限,有行程开关来控制后退行程。可用5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单片机的也行,

网友A:
用软件监控以下就能找到毛病了

网友B:
把程序下下来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C:
以前料位低时,手动能动作吗?

网友D:
一步步排查呗
先查程序,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查硬件

网友E:
99%不是PLC故障,查外围吧~~~~~~

一定要熟悉工艺,不然没法修

网友F:
先看一下程序中有输出吗??

如果有的话,看看这个输出点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G:
先查一查外部故障,再考虑PLC。

网友H:
料位低,是需进料吗?
可参照以上建议,判断一下原因;先了解设备的动作原理。

网友I:
有可能是PLC输出点或输入点有问题,在查查外围线路!
用PC监控可以看出事不是点坏了,照图纸看外围线路!
祝你好运!
不会的都可以问,

网友J:
先查输入输出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楼主要编辑原来发的帖子是可以的,但不要全改了,把新的内容补充在后边就行了,否则给后来看帖子的人有种文不对题的感觉。我没有看到原帖,但从网友的回复来推断,应该是个PLC的求助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