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闹鬼了!!!

楼主(2010-11-12):
变压器低压侧到630空开上接线端距离160厘米,每相用俩根120平方铝线并联,俩头接线端子用120铜铝线鼻压接;由于使用电流达到530安,电线长期处于过热状态使用已达5年之余。今天决定每相再加一根120平方铝线并联运行,三根160厘米电线俩头都用120铜铝线鼻压接好,然后分别并联上每相。合闸送电,开始闹鬼,其中一相新更换的铝线快速发热,绝缘迅速软化,用卡表测电流520。同相另外俩根老线电流为0。卡表测其他俩相均无此现象,求高手解释并解决。

网友A:
线径不一样,那根线粗,电流就会走那根
电源线并联一定要并线径一样粗细的线

网友B:
铝线时间长了,接触端子表面会氧化,导致导电率下降,新的铝线,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接线以后,电流直通导致并联的三颗线电阻不一致,而线端电压是一样的。电流都集中在电阻小的铝线上了。

网友C:
160CM为什么不用铜线160MM2,在就带什么负荷

网友D:
2楼的说法错误的,3楼说的很对。老线接头处接触电阻很大,新的电阻小尔史电流都走120的上走。楼主你可以换3根120新线不就解决了吗,哪有闹鬼不闹鬼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说法错误的,3楼说的很对。老线接头处接触电阻很大,新的电阻小尔史电流都走120的上走。楼主你可以换3根120新线不就解决了吗,哪有闹鬼不闹鬼的啦。
谢谢各位大侠,将老线的铜铝线鼻换成新的后,故障解决!不知道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还出现上诉故障现象了?

网友E:
才1米多的线为什么不使用铜线呢? 载流量大。 铝线鼻电流大经常出问题。
用铜排更好。

网友F:
什么年代了,维修的话怎么不用铜线换掉?

网友G:
换三根新线再试试吧,要一步一步来排除。

网友H:
换三根新铜线再试试。可能是铝线老化了。

网友I:
老线接头处可能氧化,接触电阻大,新线电阻小通过了大电流。

网友J:
铝线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K:
还是考虑换成铜线吧铝线用长了没准还会出问题

网友L:
同意4楼老师的看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线径不一样,那根线粗,电流就会走那根
电源线并联一定要并线径一样粗细的线
大姐 别误人子弟好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什么年代了,维修的话怎么不用铜线换掉?

160厘米电线都不舍得用铜线,该你闹鬼!
兄弟 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材米油盐贵,现在铜价6万多了呢........

网友N:
换成铜线

网友O:
接触电阻怎么会那么大啊,学习了。
看来线鼻子不仅不能少,还要换新的,呵呵

网友P:
线径不同,细的反而跑的电流大,粗的跑的电流少很多,我也遇到过。

网友Q:
线旧了,新 旧电阻不一样

网友R:
是铜鼻子老化了再装上去接触就没有那么好了

网友S:
不知道你是否还看你的发帖!你新换的线如果比原来的短,新线肯定发热!新铝线和旧铝线混用,新线肯定发热!铝线用铜鼻子,肯定用不长:铝和铜的冷热膨胀系数不同,铝线极易发热氧化,干嘛不用铜线或用铜板,哪怕是铝板也比铝线强!如果在那干的长的话,简直就是给自己增加麻烦埋下伏笔!

网友T:
铝线氧化了  铜排最好
安全第一

网友U:
旧线未处理导电率接触不良。是新线承受全部电流这是并线弊端,在就线路改造中经常发生。没有甚么的。

网友V:
电线用久了出线老化现象很正常

网友G:
应该是电线有点老化了

网友W:
既然想解决问题,那么就要彻底的解决问题。你这样做,不但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闹不好还会惹一身的麻烦。
干工作,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我遇到这些事,一般先汇报情况,请领导定夺!要么凑合着用,要么就彻底解决掉。

网友X:
铝线时间长了,接触端子表面会氧化,导致导电率下降,新的铝线,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接线以后,电流直通导致并联的三颗线电阻不一致,而线端电压是一样的。电流都集中在电阻小的铝线上了。
二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