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的接地

楼主(2010-11-12):
这两幅图都是负电源。图上的接地,是不是真正接到大地上了?还是接到电源装置的金属外壳上了?

网友A:
应该是接到电路板上的公共地

网友B:
电路板上的负极。

网友C:
如果接到电源装置的金属外壳上,那就是真正接到大地上了

网友D:
对于它来说都是一样

网友E:
最好是单独接到外部地上

网友F:
是接到电路板上的公共地。

网友G:
接到电路板上的公共地。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1、这个图不严谨——TC不需要铁芯?
2、这个接地符号在电子电路板中是指公共地,与外壳和PE线(地线)没有关系,除非某些特殊情况;如果设计时确需接地和外壳,那么这个符号应该多一个横杠~~

网友J:
1  作为一种保护
2  提供一个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