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2):
我会用手编给PLC加密,但可以把一部分给锁起来吗用手编。我用的是FX1N系列的。我只想把我改动的锁一下。那位老师可以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不能锁部分的程序

网友B:
没有办法

网友C:
呵呵;目前还无此功能;

楼主:
请教老师
我现在用的三菱FX系列的,我现在用的软件有点老了。新的我下载却老装不上。您能帮我吗,先谢谢您了

网友A:
装不上去,总有个提示吧,有什么具体提示呢

楼主:
回答
上一次要填什麽序列号,安装不正确,我都有一年了,总不成功头疼。求老师帮我解决一下。我现在用的那个软件很老了不好用

楼主:
回答
有个提示。请输入产品序列号,请输入应为字母和数字。我不会弄了。几次也不成功。求老师帮我,我下载的是GX8.86三菱的

网友A:
安装序列号,三菱网站上可以申请到
就是不申请,到网上搜索下 “三菱安装序列号”,也能输出个结果的

楼主:
回答
谢谢,我安上了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