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11-12):
请教咸老师,有一台7.5kw康沃G3型变频器间断运行,经查是CPU板子上的IC7贴片元件损坏,贴片元件上的印字是ABFE。请问咸老师此元件的作用及特性。

网友A:
楼主说细一点就好多了,是几引脚元件?什么外型?用于什么电路的?大致起到什么作用?从供电和信号入、出上给出说明,就更好了。
当然说细了也不一定就能找到相关资料,新型器件很多的,但给判断带来便利。
惭愧,好多新元件,咸老师也没有见过,也不一定都能搞清楚是个什么器件。哈哈。
再详细说一下,看看能不能搞明白,或提点参考。

楼主:
感谢咸老师的回复,问题以解决。IC7贴片元件经分析可能是基准稳压电路,输入5V输出5V,不能用78L05代替,压差太低,现用一只肖特基二极管串接在电路上,通电运行两个多小时变频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