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病求助

楼主(2010-11-12):
我单位现有德力西55KW变频器一台,启动后电机运行,直流电压显示570V左右跳跃,但是升至大约9HZ后,直流电压升至585-590V变频器就跳OC(输出电压超值)故障信号。电机接入另一台变频器能正常启动。恢复出厂值后,从新设置参数仍然不行。请教各位老师能否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德力西断路器都没做好就出变频器了,汗~~~~~~~~~~

楼主换一个牌子吧~~~~~~~~~~

网友B:
可能变频器自己的原因,我半个月前就有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到12HZ就OC了,后来厂家换了一台就正常了。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自身的原因,检修电压检测电路或更换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一点。期盼中。。。 。。。

网友D:
变频器维修
根据我以往的维修经验应该是控制电源板出问题,请检查控制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E:
恢复出厂值后,将电机的名牌参数输入变频器,根据自己控制的要求输入相应参数,再次启动,若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