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的PLC,热电阻RTD,输入地址是如何确定的?谢谢!!

楼主(2010-11-13):
刚学,找了一天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现来求问.
AB的模拟量地址是如何规定的,哪位有相关资料请传授一份,谢谢!!
I:1.0这个是第0个通道内的数值吗?
I:1.1这个是第1个通道内的数值吗?

网友A:
请查阅SLC5编程手册第1,2章节。

楼主:
SLC5编程手册,找遍BAIDU也没有,请哪位告知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B:
I:1.0这个是第0个通道内的数值;
1表示插槽,0表示通道

网友C(2011-10-02):
请教一下我们单位有个AB550 2711-B5A2的触摸屏我想把程序备份下来,可是编程线找不到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的,用哪种通讯方式。能否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是可以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