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印刷机有一台直流电机,采用直流驱动器控制的,在机器启动的时候 电枢有时无输出电压,有时会有,, ( 一般是机器运转一会在停下

来 在开就不好开了。) 需要按下急停 等会 才可能好。。 直流驱动器 这块 我不是太懂。。 希望遇到过此现象的朋友 提提看法, 各位师傅多多出注

意。 兄弟 谢谢大家了。。。

驱动器:
   东洋电器
型号:kms404-b1
年代:1980
容量 是30KW

网友A:
这个驱动器有毛病了。应该找厂家咨询,请求技术支持。直流系统驱动器针对每个系统各自的控制需求,其控制方法有特殊性,所以,还是请系统设计人来解决。特别是控制命令,都有几个连锁,外人怎么晓得呢?

楼主:
。 哦  好的 谢谢,   最近几天 有点事 没有上来看 , 谢谢  谢谢喽
解决好我会告诉大家滴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