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单相电机起动线圈电阻大,还是工作线圈电阻大?线圈匝数越多电阻就越大,电流就越小对吗?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这要根据具体电机来看,不能笼统地讲哪个线圈电阻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外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阻越大,通过它的电流就越小,这是欧姆定律呀!

网友B:
   通常可认为起动绕组电阻大一点;
   但正如楼上sqhuang所说,不能一概而论,与具体电机有关;有两绕组电阻值一样大的,据说也有运行绕组电阻值更大的。
   接触多了以后,可以总结经验。

楼主:
那电风扇是起动组大还工作组电阻大?

楼主:
电阻越大匝数越多对吗?

网友C:
一般的话是启动线圈的电阻大,运行的电阻小。电阻越大匝数越多。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的。电机绕组在同线径时的匝数越多电阻越大,当然通过的电流也就越小啦。

网友E:
单相电机一般是工作主线圈电阻小于副线圈电阻,主线圈直径要比副线圈直径粗。
线圈匝数越多电阻就越大,电流就越小这是对的。

网友F:
电阻=电阻率*(长度/截面积)

网友G: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