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双管IGBT模块2MBI300N-060   的资料显示,耐压是600V,这600v应该是单只管子的耐压吧?如果是2只的耐压才600V,500多甚至600多伏或更高的电压加上去,应该是要击坏的。但有些双管IGBT模块型号的后缀是—120,耐压是1200V,如果也是单只管子的耐压,使用在相同电路环境下的器件,差距怎么这么大?还是这种情况标的耐压是2只管子的,是不是我的思想进了死胡同?求各位指点。

网友A:
应该指单管耐压吧

网友B:
1200V、600V均是单管耐压,前者用于380V电源,后者可用于220V单相电源的变频器。后者用若用于380V,则处于极危险电压击穿边缘,肯定用不住的。
无论是双管或单管,瞬时开通和截止的只是一只管子(不会在电路中起到串联分压作用),即单只管子要承受全部电源电压,起码要承受530V以上的直流供电电压。截止期间所需承受的反向峰压可能更高,因而需选用1200V耐压的管子。

网友C:
楼上即回答了耐压参数的标注方法,又从原理上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