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三相电机是接变频器启动的
最近发现电机转速比以前快很多
参数都没动过
更换了变频器还是没用
测了变频器出线端三相相间电压在120--150V来会波动,三相电流也有点不平衡
而其它的变频器出线端都是恒定的电压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A:
影响电机转速的是频率。频率是否改变了?

楼主:
以前工艺设定的转速是260转
而现在设定在160转时就和以前工艺设定的转速差不多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测得电压电流也不是平衡的
变频器我也换过一个了
难道是参数不对吗?

网友A:
这么低的转速,不是很合理的。电机是几极的?工作在5赫兹以下就是不合理的。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楼主:
4极的15KW的电机
正常工作在16HZ啊
不明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