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台湾东元变频器和台达变频器,到底哪个更好些啊?不知道这两种变频器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有什么区别,急求大虾帮忙解答...............................

网友A:
半斤对八两,还是熟悉谁,就用谁的吧。

网友B:
台达的比较稳定吧

网友C:
呵呵;2个差不多吧;要对比用具体哪个系列比;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台达的吧

网友E:
用台达的人明显要比东元多,但哪个好,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F:
个人感觉台达的质量要好,东元的更人性

楼主:
变频器之选择
东元的7200MA以及GS510和台达的B系列以及M系列相比怎么样啊?
这几种变频器到底哪个性价比更高啊?

网友G:
东元的好点我觉得我们厂用的是东元7200GS,22KW的变频器很稳定几十台机没坏过。

网友H:
我觉得小功率台达的好些,大功率的东元耐用些.

网友A:
变频器没用过,伺服电机+控制器用过东元的,稳定性很好,一直无故障。而且现场的环境条件比较恶劣。

网友I:
一直用台达的,没有用过东元的。不知道他们价格是不是相当?使用情况看,台达的要求环境要好,有水汽的环境坏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J(2011-02-11):
楼上话的是不是病句 怎么看怎么不明白

网友A:
哦,我看明白了,意思是说,台达的伺服系统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如果是潮湿环境,容易出故障而损坏的情况比较多。

其实还是要找到原因,都是什么被损坏了。任何一个产品,只要熟悉他的特性,就能很好的应用他。当然,要值得去做这些工作。比如它的功能与价格是自己能接受的。如果觉得不值,那就换其他的制造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