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设备总功率大约为400A电流,我按120平方线以上*2选择 大概是要3*240+1*95平方线
有人说185平方线够了 我觉得不保险
大虾们你们认为呢

网友A:
橡皮的和塑料的不一样,420A。380A。前者和后者区别,我认为够用了。

网友B:
线路近的情况下可以,线路远的情况下慎重考虑。

网友C:
3*240+1*95平方线 适用于线路比较远一点的场合。

3*185 +1   适用于近距离的场合30米以下。环境为正常室外温度。前提是电费必须是正品国际。

网友D:
185mm平方电缆可以用,只要不同时启动就没问题。

网友E:
185mm2就够了。

网友F:
建议还是240的好,免得以后负荷增加换线投资更大。

以现在的涨价幅度,现在240的线比两年后150的线还要便宜

网友G:
185的铜线可以了(国标)

网友H:
240的保险一点!!!

网友I:
要看你使用的环境,线材的绝缘材料和耐温等,最终看的就是温升。我们系统里面用150的线跑400电流都没问题。

网友J:
建议还是240的好,国内的不足数啊

网友K:
国内电缆大都偷工减料,计算要185的电缆买的时候要买240

网友L:
建议用240mm2的铜芯电缆

网友M:
选线针对大电流为什么不考虑并联呢?比如说双75平方或350平方线的并联,这样既保证满电流导线不发热,还能在成本上省钱。这里却都是在讨论单线敷设的计算。

我喜欢并联敷设大电流电缆。

网友N:
240的好点,比较很安全

网友O:
我个人认为,取决于电缆的材质,铝线大些,铜线细一些!

网友P(2012-10-09):
引用 网友M:
选线针对大电流为什么不考虑并联呢?比如说双75平方或350平方线的并联,这样既保证满电流导线不发热,还能在成本上省钱。这里却都是在讨论单线敷设的计算。

我喜欢并联敷设大电流电缆。
有的时候采用硬线时。多根并联的比较好。施工方便

网友M:
不错,多电缆并联不仅载流量大,就是成本也比单根电缆便宜。

网友Q:
还是240的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