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在恒压供水中水泵切换时变频器偶尔会出现过流报警

网友A:
延时切换的时间比较临界,或是干扰所致。要检查系统的PE线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切换的时间比较临界,或是干扰所致。要检查系统的PE线是否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