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如何用PLC实现交通灯,用数码管显示时间
    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  前面的交通灯都实现了,关键是数码管计时,一秒钟跳一次显示&不会弄……
   请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指点……
    为了方便   想直接接数码管  输出点够用   只接个位不接十位  希望哪位高手可以给我讲解一下程序或者梯形图该怎么编    或者说一下思路  谢谢   谢谢

网友A:
用步进指令 转移条件就是1S转移一次

网友B:
用这个太浪费输出点了;

网友C:
   我没这样用过;
   应当是用“七段码译码”“七段码显示”类指令吧;一秒钟跳一次显示的话,可否一秒钟改变一次源操作数。

楼主:
谢谢大家哈  试一下
还有

楼主:
对了  在编辑梯形图的时候  系统提示超出编辑范围  这时候改怎么办呢

网友D:
我 不懂,也是正在学习中

网友E:
每一秒送一次新数据

网友F:
用七段码指令能行,但确实浪费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