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261-TFT

楼主(2010-11-13):
请教各位师傅们,我有一台PWS3261-TFT屏,这种屏的话要用海泰克什么样的软件才可以,这种要用什么样的载线,[/size

楼主:
网络上也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
下载线与PWS1711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看贴,我试过了可能是通讯口坏了,人机一通电时会显示程序卡检测错误,点机又可以自动到通讯画面,通讯时会显示USER absort

网友B:
人机可能有点问题。

ADP6 以下版本都支持, 6。2版以上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