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有没有这样的计数器,能调节系数。也能查看历史计数记录

网友A:
这个真没有

网友B:
这个好像不知道

网友C:
不知道市场有没有  不知你用的量多少  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定做

楼主:
这可能是一个市场空白啊。不知道实现起来复杂不。为什么会没有呢

网友D:
这个还没见过,估计没有。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计数器啊
这是我以前做的东西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计数器啊
这是做好的成品,用来在定型机上做不停车连续轮番对每匹布的长度进行计米。

具体工作原理:
当看到一匹布的缝头处到来时,按一下转换键,本由左4位计数,立即自动转换为右四位从零开始计数,左4位保持,这样就可以有时间把左四位数据(也即刚才一匹布的米数)抄录下来。等下一匹布的缝头到来时,再按一下转换键,计数器马上由右路计数转换为左路从零开始计数,右路数值保持,这样轮番计数。

楼主:
我说的是能在按了复位后查询前几次的数量的,你这个只是最多两次的。还是累加的

网友E:
我这个是只有两次数量的,但不是累加的,上面我就说了,是转换为另一路计数,而且转换过去的那一路自动先清零再计数的,是从零开始计数的。而且这个计数器若转轮正反转为递加计数的,反转时为递减计数。
另外,不知你要求能查询几次记录的?

网友F:
应该有的

网友G:
属单片机类的小玩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计数器,能调节系数。也能查看历史计数记录
这样的计数器只有用PLC+触摸屏来做,精度和功能都很好.就是代价比较大.(如果设备本身比较复杂适合用PLC控制,那么这个功能是免费的)

网友I: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J:
暂时还没有看到。

网友K:
可能没有吧。我公司生产文本显示器、综保、仪器仪表,有意者请联系我们,电话020-36880601

网友K:
我公司生产文本显示器、综保、仪器仪表,有意者请联系我们,电话020-36880601

网友E:
其实我的这个计数器只要把两个内置按键外露,并稍稍修改一下程序即可,使用方法是:当两键同时按下3秒后进入系数设置界面,此时两键分别为系数加和系数减键。设置好后再同时按一下两键即可存入设置好的系数,然后自动转入正常的计数界面。
而在计数界面下,左四位显示当前的次数,右四位显示当前次数的计数值。平时左四位显示值为0,而右四位显示值表示当前正在计数的值。
当按一下两键中的加键,左四位显示值加1,代表上次的计数,此时右四位显示的是上次的计数值,再按一次加键,左四位显示2,此时右四位显示前前次的计数值。如此,可以追溯到前9999次的历史计数值。
当达到9999次后,再按加键,则回到第0次,也就是当前计数状态。
而原来大的那个转换键,仍用来当做计数切换键,每按一下转换键,就自动地把当前的计数值压栈入第1次历史记录,把上次的第1次值压栈到第2次上,这样一直往后退,并重新把计数界面值从零开始计数。

网友L(2011-01-06):
无纸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