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工厂一台sanch sa-2015b开关电源烧坏,该电源采用uc3842,其中有几个小贴片电阻烧焦,无法读取阻值.
哪位仁兄有没有该电源的电路图?
有的仁兄给小弟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修理价值不大,不如直接换新

网友B:
开关管有无损坏?开关管坏掉时,串于开关管源极的电流采样电阻和栅极电阻易坏掉,最好找同型机参考。电流采样电阻一般为0.3欧至1欧/0.5W至1W.栅极电阻一般为30欧至100欧.
其它电阻损坏,一般不易损坏,若损坏,其阻值也不好断定了.

楼主:
感谢2位了,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查了好多资料,已经差不多了,稳压还有一点小问题,负载能力弱,接上风扇和CPU板电压下降0.3V。继续修!

网友B:
为楼主加油,修复应该不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