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用计数器没反应,触点到了设置值后不动作,用的SC的,设了C#4,但是到了四后没反应右上角的数字也始终是4,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计数器没反应,触点到了设置值后不动作,用的SC的,设了C#4,但是到了四后没反应右上角的数字也始终是4,怎么解决啊

不清楚你使用的西门子型号是多少,如果是300的话……

SC?  那是设定计数器设定值的。

西门子的计数器依靠的是:比较计数器值来进行计数是否到达,否则,将永远计数下去,直到计数值为999.

因此,你需要比较计数器值。

如:L C1
     L 100
    >= I
    = Q4.4

当计数器值大于等于100时,Q4.4动作。

另:西门子的计数器使用的是一值为输出,你需要自行编程来解决常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