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起动的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11-14):
如果电机在三角运行时,W2和电源脱开,电机保护器JD-5能不能保护?如果保护,是掉相保护还是过载保护,或者是三相不平衡保护?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这还用问的吗,缺相很明显

楼主:
不会是缺相吧?A,B,C相每一相都有电流啊!只不过A相和C相只带一个绕组,B相带了两个绕组啊!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保护器一定能保护,至于是哪种保护先起到作用,这要看它的说明书-----技术参数。
但是对于保护器而言,此时其三相负载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进而得知其三相电流也是不平衡的,而且对于这种电动机负载来说,现在的最大线电流也远远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C:
我看是缺相

网友D:
我认为应该是缺相保护

网友E:
缺相保护

网友F:
感觉应该是过载保护,一般缺相保护应该保护的是保护器上口缺相吧~~!!

网友G:
咯,w2开路能保,必是电流不平衡,亦是过载保护,掉相待验。

网友H:
保护器只保护电源的缺相,电机缺相是靠过流来保护,是间接的

网友I:
图中红线、绿线起什么作用?

网友J:
呵呵···依我看,就看你怎么接了,对于会发生什么保护,就得了解JD-5保护器的性能,它里面有四个互感器,三个是缺相保护,一个是过载保护,过载保护的互感器是套在中间的塑料孔上的,·····
以上述的结构来看,假如你的A是穿在中间的那个孔里的话,保护器就不会发生过载保护,因为过载互感器上没有电流,但会发生缺相保护,假如你的保护器中间孔里穿的是B或C,那就会发生过载,因为一相电流减小,其它两相电流增加了,但缺相保护估计不会很灵敏,·······

网友K:
你上面的图纸有错误

楼主:
应该是A,C相电流变小,因为A,C相只带一个绕组,B相电流变大,因为带了两个绕组。至于B相电流比A,C相电流大了多少,我觉得应该在50%左右。这种保护器检测到任何一相电流比其它两相电流大50%就会判断为三相不平衡,然后保护器动作。只是保护器只有在电流的差到了50%才会动作,这个动作的界限设定的不太合理。

网友L:
应该加缺相保护

网友M:
应该是缺相保护

网友N:
JD电机保护器本身有缺相保护功能,如果缺一根线了就是缺相保护了

网友N:
这种情况如果长时间运行容易烧坏电机的哦

网友O:
缺相保护,W2掉线的话三相电流就会不平衡~

网友P:
如果保护应该是过载保护,因为W2断开后V相电流增大造成单相过载。不能缺相保护,因为在保护器JD-5上并没有却相。也不是三相不平衡保护,因为不会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Q:
是呀,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R:
應該是缺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