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哪位高人帮我解决一下啊?
我有一齿条模数是1.5的,要配一个齿轮外径(齿顶圆)24MM,请问这齿轮要做多少个齿啊,另齿的形状有多少种呢?标准的是多少度的?1.5模数的齿高是多少?齿距是不是1.5*3.14=4.17MM。
配外径24MM的齿轮是应该是不是分度圆上二个齿的齿距等于4.17就行了,关于这里又有二点疑问,1:分度圆的直径是如何确定的?假设齿高为3MM那我外径24MM的齿轮的分度的圆是不是12-1.5=10.5*2=21MM。2:关于齿轮上的齿距是分度圆上二个齿轮之间的弧长还是圆弧之间的直径距离。
我这个的配合要求不高,就是用于调节一个机头的上下位置。

楼主:
D=M*Z
分度圆的直径怎么确定?
如果分度圆直径确定了那齿数也能确定了
齿形有没有标准呢

网友A:
齿顶圆,也就是外径 = Z*M + 2
你这个齿轮的外径应该是24.5  齿数为15齿。
如果是标准齿轮不用你去设计齿形,有标准齿轮滚刀。想改都难,如果是非标件,就只有用线割机割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