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我的变频器是0.75KW,50HZ,2.2A的。电机是普通Y系列6级0.75KW,2.3A的。
请教一下,两个可以配着用吗?

网友A:
负载轻是可以的;

网友B:
大电机小装置比较讨厌,动态加减速的时候,容易过流。因为大电机的感抗和小电机不同,而且激磁电流也不同。所以不是很好。而反过来电机小,装置大倒是可以的。比较安全。

如果采用了小装置大电机,那就一定要对装置的电流参数做好限制。防止装置过电流。

网友C:
负载不大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  要不就烦死你

网友D:
空载可以试验一下,但就怕带上负载了麻烦,最好使用1。1KW 或1。5KW的机器。

网友E:
没满负荷可以用。

网友F:
你这个情况放心使用

网友G:
请问,家用洗衣机上的IPM电流跟洗衣机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H: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I: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