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问题

楼主(2010-11-14):
WIN7怎么不支持串口啊,哪位朋友知道怎么用啊,win7是不是不能用在工控方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怎么不支持串口啊,哪位朋友知道怎么用啊,win7是不是不能用在工控方面啊。

你见识的太少了。

网友B:
WIN7只是一个系统,一般不会影响到软件的使用的

网友C:
win7不支持dos调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