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我看他们接正极,但书上是接负极阿

网友A:
不同PLC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看品牌,有些PLC可以任意转换

网友C:
松下PLC就可以任意接线

网友D:
可以接正极.

网友E:
请把你的PLC详细品牌、型号讲清楚;有的已经内置输入电源,COM是不能乱接的;

网友F:
不可以的

网友G:
没有通用接法,根据具体PLC,按说明书接。

网友H:
每个厂家的不同型号之间是不一样的,以三菱为例,三菱fx系列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其中,继电器输出和晶闸管输出负载可以带直流也可以带交流,com端可以接24v+,晶体管输出只能接DC24V,com端只能接24v-

网友I:
我知道的三菱不行,
西门子的输入COM端正负都可以

网友J:
认真看下说明书
上面都写得有的。

网友K:
打得很详细,确实如此!

网友L:
欧姆龙CP1H  西门子200的就可以

网友M:
报上你的PLC型号来才能具体答复。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请把你的PLC详细品牌、型号讲清楚;有的已经内置输入电源,COM是不能乱接的;

网友O:
看你的PLC技术说明了, 没有说明的话,到网上自己找呗!

网友P:
没错,要根据不同PLC型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