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我自己厂里卖了10几台变频器 改造各个气体冲装站的高压泵的励磁调速电机

直接换上普通的电机,皮带传动, 用变频器直接调速!

7.5的1440转的电机配7.5的普传7600变频器,

由于冲氧气各种气体一般是从0-一直慢慢的由高压泵运行 压力慢慢上升  最高压力打到12.5MPA

125个压力, 越到最后 泵肯定负载大。

把变频器面板 调出显示电流转速,  转速在1430转  电流只有10个左右,基本蛮稳定。

可是一打到9MPA  90个压力以上  总是出现LU故障,直接停机。

检查电压376-386V之间,

一般白天LU故障挺多 中午 或者晚上基本运行稳定。

有怀疑过是电网波动 或者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白天电压较底 晚上比较稳定, 基本没有故障。

可是老跳LU故障     都是在90个压力以上

LU说明书是欠压故障,可是如果说电压不稳  为何 总是在90个压力以后调LU欠压故障。

是否负载大, 变频器输入电压低 供不上?

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是调低频率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转速调低的话,  无非泵运行的慢,  冲气慢一点而已, 只要把压力打上去就可以。

只要不跳LU故障就可以  有什么好的办法?

请各位大侠给小弟点参考,  小弟在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