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4):
请教各位高手教德国布拉奔达失重计量称显示屏无显示(黑屏),运转还正常,但是一停机就没法开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
加急求助德国布拉奔达(brabender)失重计量称故障
请教各位高手教德国布拉奔达失重计量称显示屏无显示(黑屏),运转还正常,但是一停机就没法开了,不知道是啥原因???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显示屏背光灯坏了。

楼主:
但是接在其他线路上显示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