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我的PLC内部的小继电器坏了,型号是FTR-MAYY024D,想自己修一下,现在买到的型号是FTR-MAY024E。请问他们有什么不同?
其中FTR-MAYY024D的线圈电压是5240欧姆,而FTR-MAY024E的线圈是3780欧姆。不知这两个能否相互替换?它们有什么不同?
看FTR-MAY024D的介绍仅仅是触点材料的不同。现在测量的线圈电阻亦是不同

网友A:
呵呵;最好用一样的,不一样要看线圈电压、针脚位、负载电流等参数;

网友B:
用一样的

网友C:
看继电器的过流和电压承载能力是否相同,而且封装是否一样。

楼主:
外观一切都一样
刚才查了一下,“D”和“E”的区别是触点材料不同。
现在已经换好了,可以正常使用。只是还有一个继电器,PLC一上电就动作,相应的指示灯也不亮。不知是怎么一会事?

网友A:
用电脑强制这个点输出,看亮不亮?

网友D:
提醒一下楼上的,不要用到假货就行了。我以前更换永宏PLC内部的继电器
。就经常买到仿货。一个月不到,里面的触点就坏了。

楼主:
强制这个点输出时,面板相应的指示亮。现在我把这个小继电器拆掉了,继电器是好的,用表量电路板上这个小继电器的相应的焊接位置时:PLC一上电,就有24V电压。是集成块坏了吗?

网友E:
正常情况下,PLC输出继电器导通,PLC输出指示灯应该亮。如果指示灯不亮继电器导通,是否继电器触点粘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强制这个点输出时,面板相应的指示亮。现在我把这个小继电器拆掉了,继电器是好的,用表量电路板上这个小继电器的相应的焊接位置时:PLC一上电,就有24V电压。是集成块坏了吗?

是的驱动的集成块坏了。

楼主:
集成块坏了,我就没办法修了,只能把这个点废弃不用了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