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编程指令

楼主(2010-11-15):
求帮助,三菱PLC做一行车改造,现要求是行车行走距离甲——乙,甲乙两边各有限位开关,在甲乙中间取丙点按中间限位开关,现在要求是当行车没有行走时,按下复位开关假设为X1时,要求行车电动葫芦自动行走至甲乙两点丙点位置停下。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请大侠们帮忙解决。最好有梯形图。

网友A:
好象自己都没描述明白;

网友B:
画出示意图,描述清楚后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C:
甲,乙中间为丙点,启动时,行车往哪个方向走,还有行车开始停在什么位置.弄清楚这些后,很简单了.

网友D:
   如楼上两位所说,先把动作过程理清楚;描述清楚了,程序的思路就出来了。
   按下复位开关时,怎样判断行车的行走方向,即如何判断行车靠近甲端、还是乙端?用丙点的行程开关判断,还是其他?

楼主:
哦,是没有说清楚。因为行车可以通过方向杆控制往复运动,但是只要方向杆不控制运动时,无论行车现在处于哪个位置,只要按下复位按钮,要求行车自动运行至中间位置停下。

楼主:
因为现在行车行走时,甲到乙的距离比较远,无论用两边哪一个限位开关做基准都比较远,是否可以从PLC的程序上保存现在的位置,然后按下复位后自动控制运行方向。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行车行走时,甲到乙的距离比较远,无论用两边哪一个限位开关做基准都比较远,是否可以从PLC的程序上保存现在的位置,然后按下复位后自动控制运行方向。请大侠们指点!
这一点可以PLC程序里实现。不过就是有点复杂。例如当前是在正向运动,在PLC程序里做一个正向标志位,让PLC知道它现在是正转的。当要复位时就将这个标志位作为参考点然后跟据这个标志位取反向就可以回到中间点(原点)信号后停车。反向运动和正向运动原理相同。

楼主:
楼上大侠,是否可以发个图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