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接触器下端再接入多个空开这样设计合理吗?每个空开控制一个电气设备。
我是用面板一个按钮控制这多个设备的电源,我怕按钮触点承受不住长期设备供电和频繁接触。我设计一个接触器实现承受设备的供电。但是我们领导要用空开控制每个设备的供电,所以出现了上述设计。
大家有更好的建议请回复,我们共同讨论,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全部都用接触器呢?????

网友B:
一个大空开下带几个小空开不是更合理吗。空开也可以做在面板上的。用接触器要看选什么型号的,是否要灭弧等等。

网友C:
控制线路可以,控制电动机有点不合理。

网友D:
总功率在10KW以下,控制主回路有这么干,但是下面的每个回路都有单独的接触器,或马达保护器,再到变频器,/////执行器件

网友E:
在配电中这种配置是可以的。不过你的接触器要选择合理。我们系统中就有这么配的。

网友F:
所以用接触器是为了断电有个保护吧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总的电源,就是接触器前端还要加个总空开的吧

网友E:
接触器前面可以不用空开啊,接触器就是用来进行频繁操作的器件啊?
1.可以用空开+空开的方式。上级空开要选择合理,去看下开关供应商的规格书,里面有配合使用的空开。如果负载使用C曲线的空开,上级一般要用D的。
2.可以用接触器+空开的方式。要看你的负载功率多少,大的接触器比较贵。
3.如果前级不需要经常通断,仅仅起保护作用的话也可以用FUSE替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所以用接触器是为了断电有个保护吧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总的电源,就是接触器前端还要加个总空开的吧

网友H:
这种设计好象也可以,只要能够满足电路的设计要求,符合用电安全应该可行。断电时所有电源将失电。

网友I:
我见过这样的设计,是可以的

但是的用于照明的,还有就是  接触器前要加空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这样的设计,是可以的

但是的用于照明的,还有就是  接触器前要加空开
不错,建议接触器前加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