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T631C屏报错,求助!

楼主(2010-11-15):
C200HG-CPU43,通过通讯模块COM06的port A与NT631C触摸屏通讯,之前使用正常,通讯模块损坏后,更换新的,问题出现,触摸屏通电进入主画面后瞬间报错,出现如下画面:

楼主:
什么原因通讯不上的?从错误代码能判断出来吗?
报错前能显示主画面,感觉像是通讯上之后才报错的

网友A:
除了更换一个C200HW-COM6外,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改过吗?(包括屏上设置)

网友A:
先用COM6上PORTA口连一下电脑试试能否连上;COM6上两个开关与原来设成一样的;

楼主:
其它都没有动过,所以才觉得奇怪~

楼主:
如果A口连电脑没问题,那说明PLC数据出问题,或者是屏的问题?

楼主:
刚才看前辈博客里的《PLC常见故障处理》,忽然想到,貌似触摸屏报错以后,PLC上的RUN灯就灭掉了!这个说明什么?

网友A:
PLC上运行灯应当是不会灭的,你检查一下;

网友B:
这个说明PLC不正常,或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你不连屏,看CPU是不是正常运行。

楼主:
今天检查了,如ZCMY前辈所言,新COM06上的两个开关未重设,现已解决!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A: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