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错将应接成三角形运行的异步电动机接成星形运行时的不良后果。
   误将三角形运行的电动机接成星形运行后,每相定子绕组上的相电压将下降到原电压的1/ 根3(即0.58倍)。例如,电源电压为380V,三角形接线时,定子绕组电压为380V。错接成星形后,每相定子绕组的相电压减小为0.58乘以380等于220V。因此电动机的转矩将减小到额定转矩的(1/根3)2=1/3倍(即0.33倍)。这时如果仍带上额定负载运行,为了克服负载的阻力矩,要求星形接法时的转矩应该与三角形接法时的一样大小,如此将迫使定子电路的电流增加,使转矩尽力去平衡负载的阻力矩,从而造成过载发热,时间长了就会使电动机温升超过充许值。同时,也会使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下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当负载小于额定功率的40%(如大马拉小车时),有意将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运行则是有好处的。因为当负载较轻时(一般小于额定功率的40%),不需要较大的负载电流使转矩去克服负载阻力矩。但因绕组电压低,激磁电流减小较多,总的定子电流还是减小,则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有所提高,温升也将会有所下降。

查看更多电机技术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网友A: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电机发热得很厉害,并且是瞬间发热,时间很短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当负载小于额定功率的40%(如大马拉小车时),有意将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运行则是有好处的。因为当负载较轻时(一般小于额定功率的40%),不需要较大的负载电流使转矩去克服负载阻力矩。但因绕组电压低,激磁电流减小较多,总的定子电流还是减小,则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有所提高,温升也将会有所下降。”
实际应用中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节约部分电能。

网友C:
而且功率减了  ,过载能力低了,容易烧电机

网友D:
碰到过电工把油泵电机绕组接壳体的情况,通电,动力柜630A空开跳闸,接线盒6毫米的固定螺丝熔掉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