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有几个电磁阀门需要控制,现在使用的是开关电路加继电器的方式。线束比较复杂,不便于检修。听说可以使用PLC来集中控制,还能实现逻辑控制,但我对此一窍不通,所以来请教各位大虾。
  要控制的水泵只有一个,但是与这个水泵相连的水箱有好几个,有时会需要某几个水箱配合供水,因此控制对象是水箱上的电磁阀。像这样的应用使用什么类型的PLC最合适?国内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供选择?
  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让我建立起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并不是要自己搞这个东西,只是希望有一定的了解,不被专业人员忽悠就成。

网友A:
呵呵...急用的话就交给专业人士,想学就先从基础学起.
象你说的这个控制要求也不难.

网友B:
   我对该控制不很清楚。
   但想来,“线束”内多为控制线或信号线,用PLC控制,通常是减不了多少线的。当然,需具体分析。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急用的话就交给专业人士,想学就先从基础学起.
象你说的这个控制要求也不难.

最后肯定是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做的,但是我们对此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忽悠。我从主观上觉得我们的需求是很低级的,应该用最基本的PLC就能解决,问题在于我连什么是最基本的PLC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该控制不很清楚。
    但想来,“线束”内多为控制线或信号线,用PLC控制,通常是减不了多少线的。当然,需具体分析。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初步的设想是减少中间传输部分的线束,就是不知道PLC的输入输出之间是否用数据线来连接,这样总是比开关电线简单点。

网友C:
电磁阀的控制电压?数量?有没有控制输出相同的?

网友D:
本项目交专业人士处理,从现在起请你开始认真学习PLC,有基础、有把握以后才可以考虑自己搞。

网友E:
如果只是一台水泵,几个电磁阀(其供电若是220V或24V),可考虑使用西门子的LOGO!线是省不了多少,但可靠性会提高不少。

网友F:
这个不难啊,最基础了,你了解整个工作流程, 做起来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的控制电压?数量?有没有控制输出相同的?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电压应该是12或者24伏吧。数量大概有十多个。控制输出相同是什么意思?需求很简单,这边按了开关,那边阀门开就是了,顶多有个延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项目交专业人士处理,从现在起请你开始认真学习PLC,有基础、有把握以后才可以考虑自己搞。

并不打算自己搞,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在跟专业人士打交道的时候更清楚应该怎么做,不想被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难啊,最基础了,你了解整个工作流程, 做起来就不难了

我自己也觉得对于PLC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但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只是自己的直觉。

楼主:
没有人给具体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