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KV电缆

楼主(2010-11-15):
0.3/0.5KV与0.6/1KV电缆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380V工作电压用0.6/1KV电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耐压等级不一样 另外载流量也不一样 耐压高的因为绝缘层厚于低的 所以同等截面下的安全载流量也小于绝缘低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耐压等级不一样 另外载流量也不一样 耐压高的因为绝缘层厚于低的 所以同等截面下的安全载流量也小于绝缘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