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我们公司有几个阿法拉法sattcon05-45/op45 的PLC,不知道电池是什么型号,什么情况下更换?
帮助提供一下这个PLC的中文资料和电池型号。
多谢了。

网友A:
没有报警 就不用更换啊
如果天天开机的话, 一下班把机器总电源关了,准备好相机,把电池拆下来,马上拍照,再立刻把电池装回去,过程最好不要时间太长

网友B:
不一定非要原装的,电压一致,体积放得下就可以代换

网友C:
没听过这个品牌的;你找到电池放的地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