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的截面积

楼主(2010-11-15):
一根电线里面有42根铜线,它大概是多少平方啊?

网友A:
先量一根直径,在计算:电线的截面积公式

网友B:
采用2楼的方法去测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能通过单纯的数多少根铜线来确定线径吧

网友D(2010-12-24):
先测出一根导线的直径(D单位为mm),用公式:πD²/4*42=?,取近似值即是平方数。

网友E:
你这个里面一个是多少的啊